大约500起落还完好的180cfx

楼主(2015-02-08):
先来个全身裸照

头罩用透明胶在接缝以及边缘拉了一圈,这样下来非常耐用。

飞多了切了很多灰,很有仓伤感,原厂尾波和尾管无法紧固,干脆换了碳纤尾管,紧配。同时轻0.9g

飞了几百起落,大约在长草地上炸了5次,几乎不死,就有一次脚架断了,这样修回去更耐用。
用缝衣线在脚架间拉两圈,耐用性提高很多。

换了diy的碳主轴,什么时候能出成品的碳主轴啊,自己弄太麻烦。

换了薄的侧板,轻1g。

飞久了头罩胶圈会被头罩从中间切开,用704涂一圈,很好用,就是涂的时候不仔细,有点丑。

不炸鸡的话,就只有劳损了,塑料球头和拉杆飞久了虚位会变大。用502在球头上涂薄薄的一圈,跟新的一样。

diy的碳主轴,对比一下重量,轻5g。

用碳主轴大约飞了200起落,下轴承处会磨损,今天又做了根新的。

我原来飞130x,能做180度的自旋翻,用180cfx练到了360度。目前在用tg450练定点。
循序渐进练习,思考复杂动作的分解练习方法。有意识的练习自己不熟悉的姿态。
少炸鸡就能节省修机时间多练习飞行

网友A:
上个自旋翻视频看看。

网友B:
老大干嘛今天只有450,没见180呢!

网友C:
请问这机子抗风怎样...TG450我也有,轻巧安静,不错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干嘛今天只有450,没见180呢!

180躺箱子里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机子抗风怎样...TG450我也有,轻巧安静,不错的机子...

机肯定越大越抗风嘛。今天上午我们这里估摸有4级风,可以正常飞,各种航线,各种翻都没问题。

网友:
精致得我直流口水,楼主包养的很好的,很多窍门

网友D:
我6级风飞过, 比较难
阵风七级,保持悬停都比较难了,上下波动特别大,非常难降落

飞完以后回实验室调的风力数据。。。

话说。。收到飞机第一个起落就是6级风里飞的,降落把尾桨磨了。。。

3-4级风没问题

话说。。。450L x3 在6-7级风里也非常难飞,悬停角度接近45度了

场地不大 飞180cfx真的特别爽
我没楼主飞那么多。。。100多起落差不多 目前还没炸

话说, 装250脚架还能装回盒子么?

飞机减了那么多重量。。。干嘛还用那么重的脚架,用原厂的不好么。。你500起落才炸了3次,原厂脚架一包两个够用很久很久了。。。。

网友E:
主轴都是自己做的!?厉害!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6级风飞过, 比较难
阵风七级,保持悬停都比较难了,上下波动特别大,非常难降落

我用的就是原厂脚架啊,炸坏了粘回去的。原厂脚架轻,缺点就是不结实。用线拉一下就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都是自己做的!?厉害!大神啊!

用4mm碳棒钻两个洞,用棉线和502粘一个限位环,很容易的,就是费时间。
轻5g很值得。

网友:
又一神机问世!

网友F:
旋翼头改成金属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翼头改成金属就完美了!

其实没必要,除非有比原厂塑料便宜的山寨金属件,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4mm碳棒钻两个洞,用棉线和502粘一个限位环,很容易的,就是费时间。
轻5g很值得。

130x的限位环可以用
话说你用的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原厂脚架的话其实可以了,不炸不坏,炸坏了可以吸收能量

尾轴限滑做了没?把尾轴的插销拔出来一边,用12号的硅胶线皮裹一下十字头和碳杆
很简单的。

网友:
我改了xt30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x的限位环可以用
话说你用的实心的还是空心的?

实心,空心的容易裂。1.3g再轻一点意义不大了。
限位环我这样弄一次性的比较简单,便宜耐用。
限滑没明白,上图片造福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心,空心的容易裂。1.3g再轻一点意义不大了。
限位环我这样弄一次性的比较简单,便宜耐用。
限滑没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43426&extra=

发帖了

另外,希望楼主量产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自旋翻视频看看。

不能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