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求助啊!】华科尔DEVO7E,只能开机,不能关机。

楼主(2015-02-08):
这个开关机按钮只能开机,不能关机,关机只能拔电池

我开壳用万用表测量开关时正常的。
下午我用B6充电器的电源线那个12V线直接插遥控器后面的充电口,给里面的nicd电池充电来的,感觉是这个问题。但是没有过冲啊,到4.7就把电源拔下去了啊。

谁遇到过??或者知道哪个芯片或者元件坏了啥的,告诉我一下呗。

说返厂的就不用了。谢谢。

网友:
一直用3S锂电

网友A:
电池电压不够就不能关机了。。看看你的电池。或者用5号电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电压不够就不能关机了。。看看你的电池。或者用5号电池试试看.

哦哦,我的电池电压确实低。。。还有这原因?激动啊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恩,确实是这样的。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