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安的电调可以用45c的电池吗?

楼主(2015-02-08):
新手不懂请教大神

网友A:
可以 45C指的是放电倍率 不是一放电必须是45C

楼主:
感谢,能详细点介绍吗?

楼主:
电池是2200毫安的,放电是45c的

网友:
要看看你电机桨带你的飞机,最大功率是会是多少安,根据这个搭配你不低于这个电流的电调,电池就好

楼主:
电调是30安的,电池是2200毫安45c的

网友:
电机搭配桨 全油门电流不超30A即可 和电池什么的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30安的,电池是2200毫安45c的

2200MA *45C=99A 表示电池可以在这个电流下安全使用 当然前提是C数不虚标 质量有保障的电池

你电机和适配的桨在电机最大功率输出时只要不超过99A的电流 那就说明这块电池可以安全使用
但电机输出最大功率时的电流超30A 你的30A电调就有烧毁的可能

网友B:
电调的大小根据所带电机最大电流选择,跟电池的电流输出没什么关系,就像你家电视只需要10A电流,你的保险管允许通过10A电流就行,不用管给你家提供电源的变压器的大小和输出电流,变压器能提供上千A的电流,但是只要电压不超标,就不会烧了你家电视

网友:
这个主要和电机电调的配置有关。电池标的45C指的是电池在99A工作是安全的。与电流关系不大

网友:
看楼主的头像的飞机 和30a电调的配置,随便一个20c的电池就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45C指的是放电倍率 不是一放电必须是45C

你也去试试,今早去试了一下,电调冒烟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的大小根据所带电机最大电流选择,跟电池的电流输出没什么关系,就像你家电视只需要10A电流,你的保险 ...

电池的安数乘以电池放电的C数等于电池的最高放电量,就是说2200毫安乘以45等于99安。也就是说最的电调的安数要45安才可以    白白浪费了一个电调

楼主:
已经烧坏了,冒烟着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去试试,今早去试了一下,电调冒烟着火了

你接对了吗?45C 指的是最大放电倍率 不是指电池一放电就是45C的电流 好比5000MAH的45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是225A 如果你的4个电机最大功率时电流是50A的 你的电池就放出50A的电流 不会多放 也不会少放 当然你的电机总电流超过225A的话 电池基本就要怀孕了 还有你的电调支持几S的 不要只能支持3S的插在4S以上的电池上 电压高了 会烧电调的

网友:
电调跟电池的关系一个是电调要给电机供多大电流 就要问电池要多大的电流 这个就需要找超过这个电流的电池 也就是放电倍率*容量=最大放电电流 还有就是电压的关系 MOS管是有工作电压 还有电调里的DC-DC模块都是有电压限制的 比如最高只能到14V 也就只能用3S 如果你给他接个4S 满电电压要16.8V 接上去就报废了 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接对了吗?45C 指的是最大放电倍率 不是指电池一放电就是45C的电流 好比5000MAH的45C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

拜托电池来的时候是T插好不,怎么会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拜托电池来的时候是T插好不,怎么会接错

不是说你正负搞错 是你的电池几S的?你的电调最大支持几S?是电压的问题不是正负极的问题 还有就是楼上有个朋友提到的电机峰值电流 和额定电流是不是在你电调的输出范围内 电池当然是放电系数越高越好了 所以放电倍率越大的电池越贵 特别是人家玩大机大载重 大电机大电调 大桨 这样对电池的要求就很高了 放电倍率达不到的话 电流输出不够猛 加速缓慢 放不了几次电 电池就OVER了

网友C:
马达与桨的搭配工作时电流超出电调最大承受能力,必需烧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