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450终极改装。

楼主(2015-02-08):
   看图说话。

废物利用

废物利用

做好的压带轮

做好的压带轮

小电摩

小电摩

1.5的钻头和铣刀

1.5的钻头和铣刀

压带轮的位置

压带轮的位置

压带轮

压带轮

改侧板

改侧板

电池后移1厘米

电池后移1厘米

弄完头罩很好戴的

弄完头罩很好戴的

网友A:
个人感觉450的皮带损耗太厉害,暴力玩钟摆 侧摆。也就20几个起落就有点打滑了,锁尾效果明显弱了,冰人皮带,,,普通皮带我试的8块电池就会断。已经试了2个普通皮带。都是第8块断的,哈哈。如果技术好点还是轴传效果好。皮传炸鸡皮带损坏的几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450的皮带损耗太厉害,暴力玩钟摆 侧摆。也就20几个起落就有点打滑了,锁尾效果明显弱了,冰人皮带 ...

晒晒我的皮带压轮改装,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248&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450的皮带损耗太厉害,暴力玩钟摆 侧摆。也就20几个起落就有点打滑了,锁尾效果明显弱了,冰人皮带 ...

这么暴力,我水平有限,皮带通常都用500个电以上才换。

网友:
压带轮?好啊!

网友:
压带轮安装在另一边会合理一些,磨损小一些,

网友:
学习了。暴力飞行建议还是轴传吧

楼主:
按在另一边用处不大。

网友B:
尾撑杆上不建议绑东西。。。
炸巧了。。。尾撑杆会把线都扯了。。

楼主:
。 我 一根皮带用了一年了。。。。 200落往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撑杆上不建议绑东西。。。
炸巧了。。。尾撑杆会把线都扯了。。

线都有量的。 应该不会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450的皮带损耗太厉害,暴力玩钟摆 侧摆。也就20几个起落就有点打滑了,锁尾效果明显弱了,冰人皮带 ...

轴传皮传各有优点。  我这小屌丝还是皮的吧。

网友C:
今天刚炸,诶。
皮的大3d时候会这么哆嗦一下,其他人有这情况么

楼主:
有轮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刚炸,诶。
皮的大3d时候会这么哆嗦一下,其他人有这情况么

正常,尾巴扭力大的时候皮带就打滑了

楼主:
今天试飞了下。 那声音简直太美妙了、

网友:
有工具就是好 DIY

网友D:
亚拓450L,尾管加传动轴,70多,,富丽传动齿,真心不流畅。皮带断,说明楼主太紧了。,楼主试过25的480冰人圆齿皮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亚拓450L,尾管加传动轴,70多,,富丽传动齿,真心不流畅。皮带断,说明楼主太紧了。,楼主试过25的480冰 ...

. 我皮带从没断过哦。。。 圆尺的没试过。 要换皮带轮。 现在加了这个压带轮。 感觉已经很舒服了。 飞起来只有爆浆声。和电机声。
    如果要是轴传的传动轴推荐用亚拓的或者 碳纤一体的。  飞越的真心不放心,总打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皮带从没断过哦。。。 圆尺的没试过。 要换皮带轮。 现在加了这个压带轮。 感觉已经很舒服了。 飞起 ...

飞越悬停还可以,暴力。操蛋。。

网友:
皮带断的这么快。不是每几个起落飞机就要炸一次啊。~那多危险啊。

楼主:
许多大机标配就是皮传。 如果皮带那么不好用,, 他们为什么还会用。

楼主(2015-04-18):
说皮传打滑的朋友们。 看看你们的皮带轮是不是已经磨损的很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