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图传受干扰,征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2-08):
图传干扰视频
http://www.tudou.com/v/W_5IXhBCyG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图传静态拉距测试非常好,60米开外,不加接收四叶草天线也能获得稳定清晰的图像。但飞上天后,即使在很近的距离也干扰严重

个人怀疑是电调干扰所致,能不能用锡箔纸把电调包起来解决?
当然,这可能对电调散热不好,不过我的12A电调每次飞过后
发热很小,故认为影响应该不大。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解决的办法,在线等,谢谢!
附装机照片供分析

网友:
四轴的干扰源是比较多的,电机、电调、包括共用动力电的问题等等,一项一项排查

网友:
包起来吧  锡箔纸也是易导热的 没关系

网友:
锡箔纸没啥用的,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切换图传频率试试

网友:
四轴确实容易干扰图传

网友A:
加个12v稳压就好了,我的原来就那样,创新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12v稳压就好了,我的原来就那样,创新科

12V模块我到是有一个,但这会增加重量啊,是不是有效我还不能确认,看来又要折腾一下了。
不过,我可以试一下,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要么单独供电,别的方法都是解决不了的,又没遇见过

网友A:
gps都加了,也别闲多重点了

网友B:
干扰是很严重。用的是什么图传?是共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是很严重。用的是什么图传?是共电吗?

用的Q图传,600mw的,是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都加了,也别闲多重点了

看来只能试试了,如果效果好,也不顾不了许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Q图传,600mw的,是共电。

没看到具体的东西,不好乱说。建议先把供电分开;检查天线试试。

网友:
你换天线

网友:
上OSD 上GPS的穿越机 ....88

网友C:
有个小白问题,求科谱,什么是穿越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小白问题,求科谱,什么是穿越机呀??

就是看视频fpv在障碍物间穿行。

网友:
5.8g?

网友:
共电嫌疑最大,我有一个5V的摄像头和发射,单独用2S转5V没问题,共电用3S动力电转就不行。看图,你的电调和发射距离不近啊,要说干扰飞控倒是有很大的可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12V模块我到是有一个,但这会增加重量啊,是不是有效我还不能确认,看来又要折腾一下了。
不过,我可以 ...

12V的稳压买了就用了一次,发现效果不是特别明显就不用了
顺便顶一下老刘的超重JJ

网友D:
       感觉图传和视频线离电调靠的太近了点,电调输出直接干扰到AV信号了。
所以建议把图传和视频线布到顶板上去吧,然后把蘑菇头天线朝下避开直射GPS天线,反正你要飞高
有条件在图传电源接口处加个大点的电解电容,电容要靠近图传而不是电池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图传和视频线离电调靠的太近了点,电调输出直接干扰到AV信号了。
所以建议把图传和视频线布到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先把整个图传系统及相关接线尽量远离电调 , 很多人试过都减少很多甚至没有干扰了 !
如不行 , 才试其他高手的方法

网友F:
我就會放棄gps,用osd睇電壓,畢竟這是穿越棧機,不會飛太遠,裝bb就不怕走失小四,我自己部小四都是這樣,但我用200w圖傳,1km內也沒有雪花,

网友G:
引用 楼主:
12V模块我到是有一个,但这会增加重量啊,是不是有效我还不能确认,看来又要折腾一下了。
不过,我可以 ...

电调层的上层板用铜箔屏蔽!锡纸貌似没铜箔纸的屏蔽来的好!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你也知道,就怕屏蔽层会产生新的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调层的上层板用铜箔屏蔽!锡纸貌似没铜箔纸的屏蔽来的好!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你也知道,就怕屏 ...

你说的有道理,锡箔纸我也试过,有时弄的不好,干扰会更大。总之,影响图传系统质量的因素很多,很综合,每个人的机机情况都不一样,

适合别人的,不一定适合你。每种方法都有可能解决问题,但都不是万能的,
需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我正在努力,相信最终会解决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就會放棄gps,用osd睇電壓,畢竟這是穿越棧機,不會飛太遠,裝bb就不怕走失小四,我自己部小四都是這樣,但我用 ...

我这个小四轴也到不是专用来穿越的,年纪大了,反应也慢,主要是考虑携带方便,就是玩玩,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整个图传系统及相关接线尽量远离电调 , 很多人试过都减少很多甚至没有干扰了 !
如不行 , 才试其他高手 ...

我现在正是用你的方法,把机机布局重新改变了一下,一会再去试试,谢谢!

网友:
期待结果。期待经验分享。
俺的图传效果也不好,足球场跑道绕一圈都不行,所以至今都没真正穿越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是用你的方法,把机机布局重新改变了一下,一会再去试试,谢谢!

我的200奥姆威图传很稳定啊

网友H:
楼主,建议你带着机器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办公室和居民都少的环境),我怀疑干扰源不在你机身上,是周围太多WI-FI和无线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建议你带着机器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办公室和居民都少的环境),我怀疑干扰源不在你机身上,是周围太多 ...

没错,你说的很对!!!

在公园广场上干扰好多了,基本不太影响飞行,只是还是有少许干扰,
我不太满意,想尽可能再改进一下。

网友I:
老刘你不是说已经花了个把小时把图传移到顶板上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刘你不是说已经花了个把小时把图传移到顶板上去了吗?

是移上去了,后来又试着移下来,今天又折腾移上去了。
上上下下,折腾的够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移上去了,后来又试着移下来,今天又折腾移上去了。
上上下下,折腾的够呛。

玩儿模型玩儿的就是折腾吗!祝你天天爽飞,天天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