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扭矩练习顺序求教

楼主(2015-02-08):
现在能单独油门基本稳住了,接下来是不是按照菜单顺序:油门+副翼,油门+升降舵,油门+方向舵这样练下去。我尝试了油门+副翼,怎么感觉不管怎么打副翼,机身都在选转啊。是这样的吗?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沙发帮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在吊机静止时,就算把副翼全部打死,也还是会旋转,只有在上升或者下降时,才能保持副翼不旋转,后来看到一篇帖子说不要管副翼,真真吊机也不能只掉正面,把每个面都练好,就算他怎么转,都在掌控中才是学会了吊机,就像玩魔方,只会转一面,不叫会玩魔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帮顶,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发现在吊机静止时,就算把副翼全部打死,也还是会旋转,只有在上升或者下 ...

四面吊机都在练习,当然还是纯油门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副翼+油门就是这么陀螺转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面吊机都在练习,当然还是纯油门的情况下,但是这个情况是正常的吗?副翼+油门就是这么陀螺转着的?

...

我的也螺旋,看高手飞也螺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