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WER(Droidplanner 3)问题!

楼主(2015-02-08):
请教下各位,我的手机之前Droidplanner 2.86都使用正常,后来升级到2.86 RC3,升级后都能正常运行,但没有接数传进行通讯和飞行
现在不知道怎么的,大概隔了一、两周没用这个APP,2.86 RC3打开就闪退,后来看到有3.0的,升级后也闪退,装了3DR Services也装了,Droidplanner 3.0也通过PLAY升级到了TOWER,同样是闪退!!

各位大侠,有解吗??

楼主:
框架、VPN,一样不少!!!!

网友A(2015-05-24):
我的是能连接,但是不显示地图,vpn加了也不显示地图,框架也装了,还是显示不了

楼主:
我的升级框架后正常了  但现在发现tower能打开不能连接了  不知怎么回是  dp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能连接,但是不显示地图,vpn加了也不显示地图,框架也装了,还是显示不了

谷歌地图在play里头升级了么  这两天有个重要更新  我的更新后dp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谷歌地图在play里头升级了么  这两天有个重要更新  我的更新后dp可以用了

升级了,还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