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HP怎么飞固定翼啊

楼主(2015-02-08):
舵机什么按通道插上要么不动,要么在动其他通道是晃几下

网友:
是不是直升机混控打开了。

网友:
关掉混控 具体看说明书 我也是一样的控

网友A:
这个是直升机控,十字盘选择1舵机模式就可以,但油门和螺距通道还是混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直升机控,十字盘选择1舵机模式就可以,但油门和螺距通道还是混控的。

可是我舵机插上通道1,动副翼腰杆不动。动水平和垂尾会晃几下,油门过50也晃。PPM模式。换PCM干脆就狂抖舵了

网友:
可以自己动手改一下,仅加一个开关就可以变HP/AP 两用的啦.论坛里过去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