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2-08):
CC3D供电,到底是用接收器的线供电还是用电调的线来供电的?如果是电调供电是否只有一个电调给CC3D供电就可以了!各位高手解答一下啊!

网友A:
可以直接接CC3D 电调供电,也可以从接收机供电,我直接电调条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接CC3D 电调供电,也可以从接收机供电,我直接电调条供电

是不是只要一个电调给CC3D供电就行了啊?

网友B:
接收机电从哪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电从哪来?

通过CC3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只要一个电调给CC3D供电就行了啊?

一个电调供电就行,OP官网里写了

网友:
CC3D和遥控的接收机都是用5V电压的,而电池一般是2S7.4-8.4V,3S11.1-12.6V,于是就需要一个变压设备给飞控和接收机,也许还有图传和摄像头供电。
所幸带BEC的电调都能提供5V输出;而且一下子有至少4个电调的输出可以用,自己看着分配吧。。。电调3PIN端子线的中间是5V正极,挑出来给设备供电即可。
如果你选择了不带BEC的电调,如好盈的乐天,那就必须配备一个UBEC来提供5V电给所有设备。

网友:
别纠结这么多了,电调的供电全部接上就行,没问题的,反正都是5v,而且飞控的正、负都是分别共在一起的

网友C:
我四个都插上用了一段时间没问题,但听有人说其中一个电调比较烫,等下去试试摸一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四个都插上用了一段时间没问题,但听有人说其中一个电调比较烫,等下去试试摸一摸

比较烫是因为降压模块的输出电压不一致导致电流倒灌,没事的,我的银燕12A四个全接上了,避免一个挂了CC3D停电坠机,起码还有三个后补能,而且功率也足,减轻单独供电拉低供电电调自身单片机的供电电压。

网友:
直接一路电调供电的话接收机有时会短暂失灵,我后来全部接上,好了!

网友:
我开始也有同样问题,不同的是我用UBEC供电。后来我发现原来接收机和CC3D都是并联起来的,我UBEC接在哪边都一样。。。

网友:
是的,我也这么想,本来考虑和涵道双发一样不过我还是全插上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