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的MultiWiiGUI应该怎么用?

楼主(2015-02-08):
lz买了一块支持蓝牙4.0的BLE蓝牙模块,接到mwc的FTDI上,接了VCC GND RX TX四根到蓝牙上。。。蓝牙在iOS的设置里找不到,到MultiWiiGUI里的寻找蓝牙就找到了。。。然后选择连接了蓝牙点Connect to MWC也显示连接上了。。但是GUI里什么数值都没有,不管解锁前解锁后。。。求问这是啥问题

网友:
自顶一下 有人用过iOS的MultiWiiGUI吗

网友A:
蓝牙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的波特率设置对了么
都是115200。。。

网友:
自顶一下 用MWCGUI能搜到蓝牙信号并连接上,但是就是收不到任何数据。。。另外GUI也没有要求配对密码。。。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B(2018-11-04):
multiwii本来玩家偏少,大部分还用windows系统,ios相对来说玩得人就更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