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又一例电调焊点脱落的摔机事故, 2312电机硬铜线焊接的隐患DJI该引起重视了!!

楼主(2015-02-08):
一切近在图中, 今天朋友把他摔得飞机拿来我看, 一切是那么的眼熟!!  似成相识!!!
摔机后进而引发短路还是什么的把塑料都烤成粥糊了!!

楼主:
横贯所有无刷电机,第一次接触到DJI 2213首个采用两根硬铜线直接引出绕组的接发, 电机里接头没有焊点是不错, 但带来的问题硬铜线焊接抗震不良! 没有打封堵胶
很容易把线从焊点震断, 多芯软线焊接就没问题,   这硬铜线还真不好焊, 我自己的小精灵掉水后损坏一个电调, 重焊这个线头 真是难焊, 很难接上,   随后第二次摔机震断接头也被我碰上了!!  第二次摔得就惨了 云台返厂750大洋。

网友A:
大疆创新真TM混蛋!

楼主:
给广大精灵飞友一个建议:

1: 拆开你的飞机, 用手拉拉焊点电机线, 确保没有虚焊和脱焊可能
2: 有条件的用烙铁热一下焊点重新确保焊点牢固(建议,没有焊接技术和焊接技术不好的别整)
3: 焊点打上热熔胶给焊点线头减震, 因焊点线头随电机高频振荡会引发脱焊或接头断线( 一个小常识大家都懂, 反复弯折铜丝多下,弯折处铜丝疲劳,很快就断了, 一个理)

此只针对2312新版精灵2, 老版精灵2无此问题(PS: 老版精灵没挂掉的还有几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疆创新真TM混蛋!

但, 这样比格确实可以爆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给广大精灵飞友一个建议:

1: 拆开你的飞机, 用手拉拉焊点电机线, 确保没有虚焊和脱焊可能

用热熔胶顶多是防止断了之后短路,毕竟铜线还是直接焊在上面,热熔胶起不到什么减震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热熔胶顶多是防止断了之后短路,毕竟铜线还是直接焊在上面,热熔胶起不到什么减震作用……

还是有作用的, 比较好的话剪断铜线另用多芯软线转接焊接, 但铜线焊到多芯软线上也不好焊, 我焊了一个电机

网友C:
楼主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请拨打4007000303转1联系我们,我们会跟进处理您所遇到的这种情况。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连电机座的变形,而且这种变形不像是装机外力造成,更像发热烘烤造成?如果因为电机硬线断开脱落,应该电机是停转或者出问题。炸机。但炸机,机身较为完整后不像炸机的样子。感觉好像是,什么短路或者过载持续高温导致电机附近温度过高。导致底座也烫变形。如果因为电机线因为震动断开短路先应该也不会持续高温那么久,电调马上就保护或者烧掉了(电机线短路,应该很快就烧掉电调无法供电了,来不及热那么久)。这个情况应该是高温持续一段时间。才导致电机座受热变形。感觉好像是某系原因导致电机内部过热(比如是堵转或者,电机外壳磨到边上导致高温融化等其他原因)

网友:
大疆的小四轴做的太好了,正常飞他就是不被炸机,我飞了半年多了怎么玩都可以,飞了看不见了,找不到了也不要紧,一打F2一建返航开关他就他模型回来了。我在玩对看的人说大疆飞机好,可是刚说完飞机就从天上断电掉下来,云台,浆都是被炸坏了,还好没有撞到人头上,经过检查发现飞机上电线接头上有严重问题,论坛里看了这么多被炸机的模型好友与我情况差不多,让我怀疑里面有陷阱,你把飞机做的那么好模型消费者一直不被炸机,你的配件没生意了吧,高科技的产品,不应该出那么低级的问题吧。大疆我喜欢你,但是又怕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请拨打4007000303转1联系我们,我们会跟进处理您所遇到的这种情况。

谢谢关注,昨日用1.0电调十2212电机焊上去测试了正常,现在订购了2312电机,2.1版电调,机壳回来再帮他换了,飞控和主板正常就不返厂了,马上过年了,返厂机机就过年没得玩,我还建议他再买个备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连电机座的变形,而且这种变形不像是装机外力造成,更像发热烘烤造成?如果因为电机硬 ...

飞机掉到树丛中,被烧的电机卡死发热并可能引起短路,摔的不重,电池没掉,持续发热就烤成这样了

网友C:
飞机掉落的过程飞机有没有冒烟或者是烧焦的味道

网友E:
摔機後才這樣!還是因為此才摔機

网友F:
我靠,我也不知道我的精灵2 是不是多股线接的,上回拆开忘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靠,我也不知道我的精灵2 是不是多股线接的,上回拆开忘了看下。

双十一以后的都是,这个不是都会,目前我知道的有五例,看人品了,所以我说最好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摔機後才這樣!還是因為此才摔機

应该摔后引起的,摔机症状和我去年12月摔的一样,没有预兆,突然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机掉落的过程飞机有没有冒烟或者是烧焦的味道

没有,烧成这样应该是掉落树上后引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双十一以后的都是,这个不是都会,目前我知道的有五例,看人品了,所以我说最好检查下吧

老版精灵的电机绕线比较乱,新版精灵电机绕线比较整齐,是这样的吗?明天看下电机绕线

网友:
我认为有二个办法,1、将电机引出的铜线在电机的附近加以固定如(如热熔胶固定),避免振动传到焊点。2、在硬铜线与软线之间用接线端子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版精灵的电机绕线比较乱,新版精灵电机绕线比较整齐,是这样的吗?明天看下电机绕线

你的肯定是老版了,

网友:
前几天拆机的时候看到这些线头了,当时还在犹豫是否在这些位置打上胶,现在看到楼主的建议,确实应该注意了。谢谢!

网友:
我的精灵2也刚刚出了这情况,结果把云台摔弯了,狗4也摔了角,大疆给个说法,机器过几天有空上视频和只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