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升小白鸽背推安装完为什么机头一加油门向下栽?

楼主(2015-02-08):
龙升小白鸽背推安装完为什么机头一加油门向下栽?重心已经调好了,哪出问题了

网友:
推力线  电机应该适当的上翘

网友:
推力线穿过重心为妥

网友A:
我的重心偏后一点好飞一些,用2s500mah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重心偏后一点好飞一些,用2s500mah电.

我用的是3S 1000mah的电,行吗,跟电池大小有关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3S 1000mah的电,行吗,跟电池大小有关吗

电池大,则机头重.拉舵很多才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大,则机头重.拉舵很多才上升.

高手呀,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机头重的话,你就得让电机往上翘翘,调节拉力线,如果用小电池的话,就可以直接按照原图安装,不用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呀,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机头重的话,你就得让电机往上翘翘,调节拉力线,如果用小电池的话,就可以 ...

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