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水平校准问题,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5-02-08):
今晚发现PIXHACK的水平校准有问题,校准完后是显示水平的,向左或向右90度,地面站显示机头高上3-4度,再转90度(180度),地面站显示向上3-4度,向右偏1-2度,多次较准(桌面、地砖)一样无效果,请问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的吗。
换上手机和CC3D在同一个地方转,是显示水平的,应该可以排除了是桌面和地砖不平。

网友A:
跟你一样是灰色版!
正常~只要装机飞起来没问题就行

楼主:
问题就是飞起来有问题,完全不稳定,试过定高和定点,都漂,因为当时有风,所以没在意是水平问题
后来回家晚上的时候再弄弄,发现老是水平不了,以为是安装有问题,把飞控拿下来,还是一样的问题
已经联系过雷家送回去检查了,雷家的服务果断五星啊。
昨晚给客服看了视频,说明了一下情况,就马上安排顺丰到付返检了,值得一赞。

网友B:
我的各种加速度计校准失败,我直接跳过了,飞起来没啥问题!

楼主:
楼上这么虎?
APM校准不好不给解锁啊。
跳过自检解锁不安全啊。
有啥经验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