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的折腾180cfx-看图说话

楼主(2015-02-08):
之前几乎玩遍了200级左右的小鸡但基本都是折腾的时间多过爽飞,直到几个月前乳了180

(上图的180当时还是处哦)

首飞至今炸过3次,损失2个舵机齿尾横轴 传动杆十字头...和脚架一个,前两样买了原厂的修复,其余的动手搞定,好多方法都是论坛上学的,我稍微总结下
250脚架,去掉些原来脚架上多余的部分,雪橇撸管截短

下图这几处的螺丝都加了垫片,因为相对应的塑料部分已被我拧变形了

乐高十字轴

塑料尾垂跟尾管固定的销子也被我搞断了,所以直接打洞洞上螺丝

EP200的尼龙桨截短了用,虽然重了一点但也长了一点

飞飞飞

有几张手机照片压缩的有点厉害将就看吧

网友:
不错,想要去入手了。

网友A:
鸡鸡很精致,楼主手很巧

网友:
哪一家的飞机呢?

网友B:
单飞机大概得多少钱了,楼主,我也想入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飞机大概得多少钱了,楼主,我也想入一个

我最早一批买的 1k3不到,但后来另外掏钱买了升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鸡鸡很精致,楼主手很巧

哈哈 我喜欢你的回复里那段对我手的评价

网友:
这么漂亮的小鸡,竟然还是碳纤的,简直就是小pro啊。看着眼馋,不过联想起我的250,这个可能不耐炸。

网友C:
我的炸了n次,这回换了舵机齿,十字盘不平,按照论坛上的帖子调十字盘,把两个摇杆往下角搬,总是按对频键,但是没反应。请教如何调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炸了n次,这回换了舵机齿,十字盘不平,按照论坛上的帖子调十字盘,把两个摇杆往下角搬,总是按对频键 ...

我就是看那个帖子调平的

摇杆分别往左下和右下角掰 然后再按对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看那个帖子调平的

摇杆分别往左下和右下角掰 然后再按对频

我用dx9的控,之前对频时按对频键也没反应,是进去菜单里面才对频成功的,是不是我的对频键是坏的?

网友:
250以下小機 180cfx真是全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dx9的控,之前对频时按对频键也没反应,是进去菜单里面才对频成功的,是不是我的对频键是坏的?

调参的时候两个杆打到位对频键要长摁  对频时要摁住对频键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调参的时候两个杆打到位对频键要长摁  对频时要摁住对频键开机

我两个杆是打到位了,对频键也是按着不放的,等了许久都没反应。今天回家在试试按着对频键开机,试试能不能对频成功,如果不行,是不是就确定是对频键坏了呢?

网友:
Horizon的机器配件价格贵。。。
还是Mcpx就好。

网友:
180cfx配件真心贵

网友:
BLADE啊!我最喜欢的小鸡鸡!楼主心灵手巧!

网友:
鸡鸡不错,wacom数绘板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两个杆是打到位了,对频键也是按着不放的,等了许久都没反应。今天回家在试试按着对频键开机,试试能不 ...

先对频 再调参
对频键在普通模式下可以作为计时器的开关用  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E:
DSM2能直接对频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DSM2能直接对频飞的吗

可以 我用d10的dsm2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 我用d10的dsm2

呃 出差旅行利器 可以考虑

网友:
请教,d10是要刷机才能飞180cfx吧。能多写点用d10飞180的方法和经验吗。我有华科尔d10,想入180,只知刷了控的能飞,但不知具体的办法。我是很笨的新手。万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呃 出差旅行利器 可以考虑

对,
大机用futaba,小鸡d10通吃,天天随身带着磕磕碰碰也不心疼

网友:
飞机大概得多少钱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先对频 再调参
对频键在普通模式下可以作为计时器的开关用  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问题了

唉,昨天在家试了,按住对频键开机是可以有对频功能的,不过在普通模式下按对频还是没有计时器功能出现,按出调平十字盘功能还是没有,基本上绝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唉,昨天在家试了,按住对频键开机是可以有对频功能的,不过在普通模式下按对频还是没有计时器功能出现, ...

有一点之前忘记提了 需要先把aux2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一点之前忘记提了 需要先把aux2通道设置反向

不好意思,还没找到怎么设置反向的菜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还没找到怎么设置反向的菜单!

慢慢找吧 说明书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慢慢找吧 说明书上有

还是多谢你不断的回复,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