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六轴挂808无刷云台居然果冻......

楼主(2015-02-08):
飞越680搭载3D打印的808无刷云台航拍,居然果冻,挂狗台很稳,难道轻了也有问题?
各位大神可以看我以前发的视频,硬挂808都没有果冻,我也是纠结了.......

飞机配置为:
银燕MT3506 650KV
乐天40A电调
PIXHACK飞控
1250 HIPROP的榉木桨(做过桨平衡)

云台控制板为毛子的

上视频大家给点意见,帮忙出出主意,谢了.......
http://www.tudou.com/v/BvcLx9wHR4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网友:
808太轻了吧

网友:
云台架太软了……

网友:
用硬一点的减震球,这种减震球是给狗的重量设计的

网友:
靠,这么牛逼呀,确实挺稳的,楼主的3D打印机哪里搞的呀

网友:
多旋翼不推荐木桨~换了就好了

网友:
悬停  慢速都抖  就要好好检查桨平衡啦。好好做做。如果悬停没抖动  高速抖动 那云台方面要仔细排查了

网友:
少用扎带

网友:
换减震球

网友:
感度放低点

网友A:
还有挂的是什么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挂的是什么狗

808摄像头

网友A:
换成正狗 就OK了 一切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正狗 就OK了 一切问题解决

云台就是808云台

网友A:
808的摄像头 用来飞飞穿越 或者要求不高的航拍可以 但是要做到无果冻 首先  桨平衡  电机平衡  最重要的 是个好的摄像头  你换成正狗3或4  问题就解决了~!~ 狗的防抖效果是808无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的摄像头 用来飞飞穿越 或者要求不高的航拍可以 但是要做到无果冻 首先  桨平衡  电机平衡  最重要的  ...

狗台我也不这么折腾了,明明就是为了好玩而折腾808云台的冒着也是一种方案供大家参考么

网友:
终于找到组织了,你这果冻算轻的了,想不想看看我的?

网友:
太轻了,换软的减震胶吧

网友:
减振球太轻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解决方法就是重新找了一下重心,原来重心没弄好,另外换了减震球,挂件那里也弄了尼龙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