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精灵1如何加装mini OSd

楼主(2015-02-08):
求教,想加装osd 不知道精灵1怎么加装还需要什么配件如何接线?

网友A:
非凡还是原装的?非凡的网上有图,大疆的加pmu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凡还是原装的?非凡的网上有图,大疆的加pmu

想加大疆原装的,非凡怕不靠谱,怎么接线我不知道非凡我看过视频很简单,大疆原装的没有找到精灵1的安装教程,怕买回来不会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加大疆原装的,非凡怕不靠谱,怎么接线我不知道非凡我看过视频很简单,大疆原装的没有找到精灵1的安装 ...

就是买miniosd,接线我记得好像miniosd带的说明有的,我好像记得是拔下GPS接pmu,miniosd接pmu的can口,gps再接pmu的gps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买miniosd,接线我记得好像miniosd带的说明有的,我好像记得是拔下GPS接pmu,miniosd接pmu的can口,g ...

那图传接在那里的,需要焊接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图传接在那里的,需要焊接线吗

图传接miniosd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接miniosd阿,

哦,谢谢啦

网友:
mini osd因該很容易裝

网友:
用原厂的靠谱 我的精灵1果断用的原厂的 要加PMU 接线很简单你都到手后看图接 或者百度一下  没几根线 正负看清楚就可以了  然后都收在精灵外壳内就好了
我的精灵1 装好后都把线收起来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9017&extra=

网友B(2015-03-14):
PMU跟电压检测的线插在X3里面,但是飞控X3的通道已经被占用,也是电压检测,这两跟线要合并么?

网友C:
精1要加pmu才能使用iosd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U跟电压检测的线插在X3里面,但是飞控X3的通道已经被占用,也是电压检测,这两跟线要合并么?

原先的x3作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U跟电压检测的线插在X3里面,但是飞控X3的通道已经被占用,也是电压检测,这两跟线要合并么?

原先x3作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1要加pmu才能使用iosd

谢谢,现在准备加装非凡s2了自带gps,直接装在机器外面跟飞控不连了,价格便宜多了

网友:
谢谢,原来的X3也是电压检测,加了PMU以后直接插X3就行了,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