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个立柱是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2015-02-08):
买回来之前已经被拆的面目全非了,上图,是它现在的样子了

网友:
装个主轴就是了,不错。

网友A:
这样四方的非常少见

网友B:
像个数控铣,立柱看起来蛮结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个数控铣,立柱看起来蛮结实的

是的,三轴都好了,现在正研究主轴怎么安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四方的非常少见

是不多见,在废旧厂和底坐一起折下来的,1.3元一斤,就是不知道怎么设备上的

网友C:
     立柱板上的是钢珠?滚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柱板上的是钢珠?滚动轴承?

是的,四面都有,一共六片,运行很轻

网友:
捡住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四面都有,一共六片,运行很轻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滚动导轨,记下了以后可以运用这种结构,导轨面淬火磨平,保持架铜板或者塑料板,打孔镶嵌钢珠。

网友:
楼主捡到宝了,这确实好东西

网友:
看样子做铣床不错

网友:
神器,我也正想搞一台,不过立柱我想用导柱,哎3D打印机还没完,还是先搞完一个再说吧。

网友D:
我只搞到了滚珠丝杠和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搞到了滚珠丝杠和交流伺服电机。

交流伺服太贵了,搞好了看看精度好就换成闭环的

网友(2019-03-13):
像自制设备用的部件。别管那摩多自己能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