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配450四轴

楼主(2015-02-08):
想自组组一架450四轴,先组载机,硬挂手机过年拍拍视频,将来再上山狗,图传云台什么的,要求最好是450中算最好或很好的配置,以后也不用后续升级什么的,预算只有2000左右还加控接收充电器什么的,求指教,附我暂时选的配置,求指教哪里要改进。【图片】

网友:
机架用dji风火轮450吧。其他可以了。练习用吧

网友A:
飓风我给你特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飓风我给你特价。

什么特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特价?

95给你吧。你看如何。电机线可以。定治

网友:
收收我的帖子。再出蝗虫450。带舵机云台。价格优惠。

网友B:
APM不需要买那么贵的 我们群里一堆人买了180多块钱的APM 都反映比贵的更好飞 大动作不掉高 而且花这个大价格买APM就太亏了 还不如看看pixhack
GPS升级下 至少也要买个6H 搜星能力强很多
电机推荐2212朗宇 980kv
桨推荐1147 据说配11寸效率最高

网友:
遥控个人觉得不推荐华坑的 好看是挺好看的 不过这个控设置失控保护麻烦 要我说我推荐富斯9通 能刷er9x 发射模块能单独升级 接收机不带失控保护 关电源就能直接激活飞控的失控返航 免去设置烦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M不需要买那么贵的 我们群里一堆人买了180多块钱的APM 都反映比贵的更好飞 大动作不掉高 而且花这个大价 ...

楼上正解,450架子可以考虑11寸桨,另外电调建议换成铂金30A,价格没多多少但以后升级可以复用
另外APM这个价格有点高,可以看看风讯的,售后服务相当棒!对于新手来说玩转APM还是比较吃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450架子可以考虑11寸桨,另外电调建议换成铂金30A,价格没多多少但以后升级可以复用
另外APM ...

非常不推荐30A电调 30A用在450级别上绝对过剩 而且从20A到30A体积和重量变化太大 不值得

比如5000电池 在450上能飞10分钟 算下来平均电流是30A 平均到每个轴上约7A多 选用20A电调已经是2倍多到近3倍的性能了 再加上20A电调 瞬时最大电流能到25A 所以选用30A就性能太过剩 还不如选用20A在体积和重量上节省那么多 体现在续航上也是有好处

网友:
2216上11寸桨吧,建议买个备用飞控(qq飞控之类的),apm新手可能会调乱了(开源要折腾,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不推荐30A电调 30A用在450级别上绝对过剩 而且从20A到30A体积和重量变化太大 不值得

比如5000电池 ...

以好盈为例,乐天系列20A重量14g,铂金最低的是30A,重量31g,四轴共减重68g以朗宇2216 kv880为例,配3S电11寸桨,最大电流也不过20A,悬停电流只有4-5A

理论上,20A绝对够用,实际上也很少有场景能飞到20A

但是,电子元件如果顶着负载上限使用,寿命都会大幅缩短,在我从事的IT行业,我们服务器的负载都要求控制在30%以下,目的就是换取稳定性
所以,在当前电子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的大环境下,20A的谁愿意就用,在核心部件上我宁愿用68g重量,换心理上的踏实。

网友:
我建议新手用LITE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APM不需要买那么贵的 我们群里一堆人买了180多块钱的APM 都反映比贵的更好飞 大动作不掉高 而且花这个大价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好盈为例,乐天系列20A重量14g,铂金最低的是30A,重量31g,四轴共减重68g以朗宇2216 kv880为例,配3S ...

30A ,为好,如果补小心升级6轴,不用重复投资,

网友:
APM 2.6 180左右有的是,GPS 80左右,MINNI OSD 45-80之间,浆推荐乾丰1045  遥控,新手推荐天7 优点易懂,电调可以上30A 以备将来上6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