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飞机飞丢了怎么办?

楼主(2015-02-08):
我看很多人都用图传 但是显示器却没有录像功能 只有狗带录像 一点飞丢了想回放录像怎么办?

好吧 其实我是想问 到底应不应该买带DVE功能的一体显示器?

网友A:
有DVR当然会有帮助,航程近装0信号哔哔响或BLHeli电调方便听声找机,航程远可用带GPS的通讯芯片卡配合APP定位找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DVR当然会有帮助,航程近装0信号哔哔响或BLHeli电调方便听声找机,航程远可用带GPS的通讯芯片卡配合APP定 ...

买个车载gps 双模定位还是就靠一张sim卡基站定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个车载gps 双模定位还是就靠一张sim卡基站定位?

不能单靠SIM卡,SIM卡定位只能大约知道在那个基地台附近,定位主要定位是PGS,SIM卡发送定位讯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单靠SIM卡,SIM卡定位只能大约知道在那个基地台附近,定位主要定位是PGS,SIM卡发送定位讯息!

有推荐牌子吗?小一点的。我是450都超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