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多轴系列支持富斯FLYSKY iBUS啦~~

楼主(2015-02-08):
期盼的APS-M2.0固件终于放送了。带来更完善的功能,这点大家应该有目共睹。但同时也增加了对各款遥控器的支持。使得亚拓多轴系列的兼容性非常宽阔。让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自己喜欢的遥控器。也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原有的遥控设备。我一直使用的是FLYSKY i10这款遥控器,它原来就内建了单线连接iBUS系统,这次亚拓多轴对它这项功能的兼容使得我也可以来感受一下iBUS的方便。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下iBUS的连接方法:

APS-M 2.0电脑设定软件界面,遥控选项很丰富:

云台的2.1软件升级后也非常强大

两个控,一个用来飞行,一个操控云台:

飞控上我使用FLYSKY刚推出的FS-iA6B双向传输接收机,iBUS连接线接收端插在SERVO插孔,飞行中为了更好的接收遥控信号,多轴上建议大家要把接收机安装在飞行器下方,固定牢以后将两条接收天线呈90度摆放。

iBUS线的另一端插在APS-M飞控的S-BUS插槽:

下面是亚拓GH云台,这里我用一个iA10接收机,由于这个接收的iBUS接口设计在侧面OUT插口,这个插口刚好和亚拓云台的S-BUS插口是一样的。我就拿了一条遥控器自带的回传模块线来连接:

如果需要用iA10接收来连接飞控。那就需要自己制作一条线了。因为FLYSKY官方好像还没有这个配件供应。我刚开始做了一条想用来控制飞控。后来想想还是用iA6B这样比较好。

更多使用感受等用一段时间再说吧~

网友:
这是什么云台,看上去不错

楼主:
G3-GH云台

网友A:
楼主挂的什么相机?还请分享一下这云台的使用效果,我正在观望,谢谢!

网友:
软件升级了,期待楼主精彩视频,还是对这个云台有点小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挂的什么相机?还请分享一下这云台的使用效果,我正在观望,谢谢!

你好!我挂的相机是SONY A6000,升级2.0之后调试更加简单了。把重心调好,俯仰轴参数调一下其他都默认就会有比较好的表现。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

网友:
好像还是没有看到天地飞

网友:
华10能用吗?

网友:
没用过 很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