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起飞离地后,出现抖动,求指导!

楼主(2015-02-09):
之前飞行正常平稳,对遥控器进行了改装,加了府仰旋钮,之后飞,推油门起飞离地后即出现抖动,不平稳,没敢再飞,后又作了遥控器校准,没解决问题,在此请教各位大仙,帮忙支招!

网友:
不是桨的问题??

网友A:
有没有动远程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动远程调参

说详谈点

楼主:
什么是远程调参?

楼主:
报告各位,问题解决了,我抱着死马当做活马医的态度,通过调参软件把所有的固件都重新升级了一遍,结果飞机回复正常了,不再抖动,平稳了。避免了返厂。从中也悟出点经验:遇到莫名其妙的问题,不要急于返厂,先把固件都重新升级一遍,好比把电脑程序重装一下,说不定能解决问题,反正有益无害!

网友B:
因該是重新校準問題?解決了樓主困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該是重新校準問題?解決了樓主困擾

所有校准我都做过了,包括lmu的基础校准和高级校准,都没起作用,最后重装所有固件才解决问题,可能可能是固件受损了!

网友C:
不可能够我不好彩的,我初一初二连续两天掉2架下来,全部找不到

网友:
想知道俯仰旋钮哪里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能够我不好彩的,我初一初二连续两天掉2架下来,全部找不到

你太背了,精灵本来就是个高级玩具,别飞太高。我一般不超过70米。一直无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