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涵道的风叶如何固定

楼主(2015-02-09):
各位大侠好,小弟最近刚接触涵道机,小白一个。最近在装T45,可安装时遇到很多问题。目前卡在涵道的风叶安装上。具体如下:
使用的是黑旋风64涵道。
装机时按步骤先拆下风叶和电机。再将涵道外壳装入机身。再装入电机。
目前遇到的问题,6叶风扇固定在电机上(有个电机座的,类似铝柱),风叶顶上有个孔,套入螺丝后固定在电机座上。可如果螺丝拧的过紧,则风叶会碰擦到涵道外壳,导致电机卡死。
如果螺丝拧的太松,则电机运转时,螺丝会脱落,导致风叶也脱离。小弟忙乎了整晚了,不知道是不是缺失什么配件了,是不是螺丝中间得加垫片之类的。
望大师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拧紧以后用砂纸打磨叶片边缘试试。

网友:
如果风叶打到一侧的涵道壁,说明装得不正,要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不能打磨,否则动平衡就没了,3楼说的对,不正。或者加垫片。

网友:
装机时函道受挤压也会挂到函道壁上的

网友:
为啥要把涵道组拆了装机呢?

网友:
小弟,不是拆开装的,涵道你一拆平衡就没了,这种都是整个头装进的,T45是有点难装,有些是可以换他自带的涵道,

楼主:
装机说明里叫拆下电机和扇叶,先装函道外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