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级航拍机
大疆精灵2可以改飞控吗?

楼主(2015-02-09):
最近迷上了精灵,只是听大家说好像原配不太给力,想知道能不能给精灵换飞控,例如NAZA-V2。

楼主:
顺带一问,如果改了飞控,是不是就可以通用很多遥控器了?

网友A:
精灵2本身就是用naza V2飞控

网友B:
好象精灵2 飞控不能成普通接收机,只能用S.BUS总线的接收机。(5.8G的接收机那款精灵2)

网友C:
楼主......精灵就是V2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