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帖-好人一生平安哈。请教个V3508电机KV值、配桨问题!!!求高手、网友指教。

楼主(2015-02-09):
进来的网友帮忙给个建议,先谢谢了。。。。。好人一生平安、年底奖金翻倍、不炸机、永远爽飞。提前预祝大家过年好...正题:
打算入一个轴距550到600的伞折4轴机架(之前用S500不满意,想入H4又怕航拍不给力)。我这次主要是升级电机和机架。所以电确定使用之前的4S5300电池,不换了,不要6S配置。用途是挂狗航拍。目前看好朗宇V3508,但是不知道该配多大KV多大桨?问了卖家和朋友有的说选580KV配12或13桨、有的说700KV配1238。。。自己算了一下,机架、S4V2飞控、WIFI、云台、OSD、铂金30A、图传、电机等等全机加电池重量大约是2.2-2.5KG之间。
好纠结,不知道怎么选择580好?还是700好?配多大桨比较好???麻烦高手们、大神们给新手一些指点。

网友A:
580航时应该会好点,700抗风应该好点,其实我也想知道?

网友:
4S就选580

网友B:
4s 貌似只能选5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航时应该会好点,700抗风应该好点,其实我也想知道?

恩啊。。。。。纠结

楼主:
580配多大桨?抗风比700差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s 貌似只能选580吧...

4S可以上700啊,我看电机表上可以!

楼主:
问一下。。。。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吗?我学习一下,不明白道理啊

楼主:
亲们。。。。。有啥意见、建议。。。给点指导

网友C:
桨叶的大小选择和所使用的四轴机架有着一定的联系啊。本人使用的ATG机架,最大支持12寸桨叶,而且还是六轴的,使用朗宇3508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叶的大小选择和所使用的四轴机架有着一定的联系啊。本人使用的ATG机架,最大支持12寸桨叶,而且还是六轴 ...

我那个3508不会选kv啊。。。。500上12桨550可以13。。。600可以更大

网友:
要拍片稳定抗风580KV APCMR1355你可以参考一下论坛模友测试视频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1431

网友:
4s就选580kv吧 能上13寸 14寸浆 不过续航短点 5000ma应该15分钟多 还是建议上6s 380kv 15寸浆 5000ma续航25分钟左右
有4s电池 可以自己改成6s 我刚改了2个6s

网友D:
我的H680电池4S5100 配下来总量在2.4Kg起飞。V3508 580 仿DJI1555浆,BB想3.6的时间是14分,两块并联11000起飞2950 克悬停22,用仿DJI1555的浆电机温度有点高,1447浆温度好的多,时间变化不是太大。冬天太冷APC1355MR的浆还没有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H680电池4S5100 配下来总量在2.4Kg起飞。V3508 580 仿DJI1555浆,BB想3.6的时间是14分,两块并联11000 ...

嗯。谢谢哥们给的配置。问两个问题
1:4s是不是更适合580?700我看大家用3s的多,听说700用1238抗风,580是可以大一点的桨估计效率肯定要好一点点。毕竟700转数比580高。。2:请问你这个h4 680航拍有果冻没?真心想知道h4航拍到底行不行!!!真心请教

网友E:
我DAYA 550 就用580KV 4S5200 1255槳.還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0kv 1347桨

嗯。谢谢记下做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DAYA 550 就用580KV 4S5200 1255槳.還不錯

4级风一下能稳定不?我基本愿望是3级以下飞,没果冻就ok。。。。再问一下1238和1255有啥区别?是不是1255升力更大?更稳定?就是续航能比1238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中校!给点意见或建议。580和700不知道怎么舍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校!给点意见或建议。580和700不知道怎么舍去。

有钱的话,可以买两个回来,比较一下,哪个好

网友H:
达亚550,3508 kv680 atg1238桨,挂bb响3.6报警下来悬停15分钟 怀孕狮子4s 5200(实际只有4000内阻略大) 4级风无压力乱飞。

网友E:
穩定度問題每個人要求不一.真正要穩定除非上6軸大機.否則都差不多.1255升力是比較大一些.續航時間我沒比較過應該差不多(以停懸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钱的话,可以买两个回来,比较一下,哪个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好流弊的想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穩定度問題每個人要求不一.真正要穩定除非上6軸大機.否則都差不多.1255升力是比較大一些.續航時間我沒比較 ...

嗯。了解。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达亚550,3508 kv680 atg1238桨,挂bb响3.6报警下来悬停15分钟 怀孕狮子4s 5200(实际只有4000内阻略大) 4 ...

15分钟不错啊。。。是不是全重比较轻啊?3508 680KV 什么牌子的?

网友E:
580.680.700KV其實都可以.DAYA 550機架最大就13吋左右.高KV值槳可裝小點但續航時間就可能短點.

600左右KV槳可裝到機架的極限.續航時間就可拉長一點點

楼主:
引用 网友E:
580.680.700KV其實都可以.DAYA 550機架最大就13吋左右.高KV值槳可裝小點但續航時間就可能短點.

600左右K ...

那样的话?我选择H4 680大轴距的话,就买580KV的配14桨?是不是比700KV 1238好续航了一些?那果冻呢?要是不抗风我想取舍的话要怎么办?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我选择H4 680大轴距的话,就买580KV的配14桨?是不是比700KV 1238好续航了一些?那果冻呢?要 ...

H4 680 如果以4S電池而言可配480跟580KV.480KV槳可再大一級(抗風稍差)
580KV比較剛好(風大槳上13吋.風小槳上14吋都行)

至於果凍是牽扯到飛行時的震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H4 680 如果以4S電池而言可配480跟580KV.480KV槳可再大一級(抗風稍差)
580KV比較剛好(風大槳上13吋.風小 ...

先谢谢大神们解答,再问一,680上700的确有点可惜啊,桨有点小。。。牵扯到震动等等的是说H4 680 不可以航拍吗?或者说根部不适合航拍?

网友E:
如果能把震動控制好.什麼機架都可航拍.H4 680機架我也很喜歡.但是可能因機架是長方形設計機架中心稍弱

不知道新版的會不會比較好.我的舊版是沒裝機直接出掉

等我手上DAYA 5505裝好給朋友後.下一台也許還是H4 680 新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把震動控制好.什麼機架都可航拍.H4 680機架我也很喜歡.但是可能因機架是長方形設計機架中心稍弱

...

恩,谢谢解答!!!

网友:
既然已经决定用550机架,4S电池,3508电机,而且主要用于航拍,我建议700KV,TM1255浆,或者APC浆。想少有果冻现象,浆很重要!!!

网友E:
請問是T-Motor還是TMS

网友I:
朗宇3508  kv700 带云台  垃圾狮子电池 4S5200  起飞重量 2kg   飞航线17分钟  下来回压3.7V  充进去 53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是T-Motor還是TMS

TMS太**贵了。。。。。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朗宇3508  kv700 带云台  垃圾狮子电池 4S5200  起飞重量 2kg   飞航线17分钟  下来回压3.7V  充进去 5300  ...

问一下多大桨???大神,4S5200电池充完怎么还5300啊?

楼主:
还没有建议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建议了?

1238  APC 加强桨 平衡真是烂的可以
至于为什么充进去 5300   官方的说法是充电过程中有 热量损失,充电器也计算进去了,但是我回到地面每片电压也是3.7啊,应该也没过放 也是无法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38  APC 加强桨 平衡真是烂的可以
至于为什么充进去 5300   官方的说法是充电过程中有 热量损失,充电 ...

嗯。谢谢

网友J(2015-03-23):
H4的450怎么配电机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H4的450怎么配电机和桨

h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