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请问舵机打到就吱吱响

楼主(2015-02-09):
  本人菜鸟   各位大神请问舵机打到就吱吱响。能怎么解决,知道说下谢谢!!!!!!!!

楼主:
打到底就吱吱响

网友:
是抖舵吗?那只能把舵机换掉。

网友:
你舵机打到底时所受的阻力太大了,你把舵机行程改小点就好了

网友:
打到底受的阻力太大,这样容易扫齿,看看能不能减小摇臂行进的阻力,或是舵机角度限制一下

网友:
说明不顺畅.到底的时候有阻碍 找到就不响了

网友A:
打到底就吱吱响  应该是舵机的行程大于所控制设备的行程  解决办法:如果是天9 就是改变舵角设置 的百分比  FUTABA 叫舵机行程量(END POI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到底就吱吱响  应该是舵机的行程大于所控制设备的行程  解决办法:如果是天9 就是改变舵角设置 的百分比  ...

谢谢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