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一下之前弄的电池

楼主(2015-02-09):
预热准备中

3S 10000的电池悬停和刚刚开始航线10分钟3.7V报警

前段时间组的5000mah 3S 悬停和刷锅共6分钟
还算比较满意、留空时间是3S 10000mah的一半

回来后电池电压都是3.83V 左右也都平衡

这个是10000的电池飞了一下航线

网友A:
10000居然才10分钟 。

网友:
刷锅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0居然才10分钟 。

起飞重量2700g、3S 10000的电池
飞到报警一响马上下来

楼主:
侧飞+旋转

网友B:
BB响设3.5还能飞多10几分钟,所以续航应该超20分钟。

网友C:
你的挂3S10000就有2700克了啊!我的4S5000电池才230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诺,我的山狗接图传的时候烧了,开不了机了。降压模块也烧了。朗宇新电机转起来里面有贴片摩擦的声音。。 ...

磁钢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B响设3.5还能飞多10几分钟,所以续航应该超20分钟。

现在是一响就下来这样才有可比性
之前我的悬停19分钟下来电池电压3.6V
3S 100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挂3S10000就有2700克了啊!我的4S5000电池才2300克!!

重量配置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