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上面和下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2-09):
其实就是问问重心高低对穿越机的影响,一般来说不是重心低点稳嘛,为什么很多人都把电池放上面了

网友:
收穿越机,控(d10 天八 天九)有出的联系啊。穿越最好全套到手玩。要出手的速度,快递快停了。451071138。

网友:
估计是为了翻筋头方便吧。。。。

网友A:
我觉得和上单翼下单翼的道理一样。但不是以电池高低位置来判断,还是要结合整机的重心点来看。电池只是影响整机重心位置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重心高的操控灵活,重心低稳定。但过高的重心会增加飞控和电调的”负担“,整机能耗会高。

网友:
你找一根棒球棒~~看看竖着托在手里,是粗头在上好平衡 还是细头在上还平衡   你的手就是飞机本身

网友:
放在上面好拆卸,下面要挂云台

网友:
觉得就是空间问题,想多了吧。。。

网友:
空间问题,我想放下面的,不好排

网友:
单纯的空间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和上单翼下单翼的道理一样。但不是以电池高低位置来判断,还是要结合整机的重心点来看。电池只是影响 ...

确实是这样,多谢了

网友:
不管上面下面,靠近重心最好,这样转动惯性越小,平衡消耗小,机动性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