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魔友,相同长度,相同叶数,不同桨距,哪种效率高?

楼主(2015-02-09):
请教魔友,相同长度,相同叶数,不同桨距,桨距大效率高?还是桨距小效率高?还有相同长度,相同桨距,不同叶数,叶数多效率高?还是叶数少效率高?
为什么真飞机都是很多叶数,比如有5叶,6叶,而航模只有2叶或3叶?

网友A:
第一个问我不太清楚= =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叶数少,效率高(直升机上是这样的,我想固定翼应该也通用)。第三个问题,相同转速,桨距下,叶数多的拉力也相对较大。使用多少叶数,多少桨距的桨是通多均衡例如转速,油耗,效率,拉力等等各项参数后决定的。决定叶数的除了上述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加工难易度和成本。对于航模来说,加工难易度和成本应该会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我不太清楚= = 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叶数少,效率高(直升机上是这样的,我想固定翼应该也通用)。第 ...

多谢多谢!!!

网友B:
新人同请教,想知道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包括重量,尽量大尺寸的机架是不是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人同请教,想知道所有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包括重量,尽量大尺寸的机架是不是更稳定?

这个我告诉你,机架越大越不抗风,桨越大越不抗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告诉你,机架越大越不抗风,桨越大越不抗风

那么说,最稳定的是小机架,小桨叶,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说,最稳定的是小机架,小桨叶,高转速?

不完全对,机架越小越抗风,稳是另一回事,当然在绝对的无风环境下,机架的稳定取决于飞控的运算效果,与大小无关,但是在实际中总会有些小风的,只是这种程度的影响不会很明显,在超大风中大小机架都不稳,亲身体验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完全对,机架越小越抗风,稳是另一回事,当然在绝对的无风环境下,机架的稳定取决于飞控的运算效果,与 ...

多谢指教,刚来学习,准备组个机器航拍。

网友C:
螺旋桨产生的气流速度越慢,质量越大,推力就越高,所以,螺距小,桨面大,叶数多效率就高(不考虑多叶之间的扰流,如果算进去就不是叶数越多效率越高了,越小的桨受这个影响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旋桨产生的气流速度越慢,质量越大,推力就越高,所以,螺距小,桨面大,叶数多效率就高(不考虑多叶之间 ...

多谢多谢!!

网友:
鏁堢巼鍙湁鍦ㄥ皬椹媺灏忚溅锛屽.椹媺澶ц溅鐨勬椂鍊欐渶楂橈紝涓嶅悓鐨勬〃闀匡紝铻鸿窛閫傜敤鐨勮浆閫熸槸涓嶄竴鏍风殑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告诉你,机架越大越不抗风,桨越大越不抗风

你确定你说的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