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强仪合壳,电路,照片。

楼主(2015-02-09):
已经盒盖,不再折腾。可以满足一般要求。测微波炉,有的地方有信号,但位置很受限,可能是天线不匹配。以后可能考虑1G以上,具体电路如何,还需实验:天线?二极管?三极管检波?微带线?

网友:
技术贴啊  为何没用人来顶贴!小弟来顶顶,希望楼主早日做好

网友:
淘宝有类似的测幅射的小仪器,不过自己动手,意义不同。

网友:
意义不大,需要多年的测试经验才能使用。。。呵呵

网友A:
对于无线电设备,有一块场强仪还是有用处的。
这是我收藏的英国马可尼公司生产于1940年代的无源式场强仪,坚固耐用,免维护。
虽然是老古董了,现在仍然拿起就用:

楼主:
先做了无源的,觉得灵敏度低,改了多次电路,现在的,低频灵敏度很高,但高频效果不很明显,不知何故。加放大器,为了适应低灵敏度表头,试验:200毫伏数字电压表,还没有50微安模拟表灵敏度高(仅限这种场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无线电设备,有一块场强仪还是有用处的。
这是我收藏的英国马可尼公司生产于1940年代的无源式场强仪, ...

这个好,可以测频率,可换天线。估计是可变电容,和天线产生谐振,获得调谐特性,可以借鉴。四档,少了一副天线?
可能低频几百M以下好做,频率高了,开关,接线,整流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