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各位4轴的模友,你们的F450用的是什么配置

楼主(2015-02-09):
我刚装的F450,新西达的2212
电机
,30A电调,QQ Super飞控。
遥控器
用的是DEVO7E,接收机RX701。飞控解锁后,测了一下四个电机的怠速转速有200左右的差距,加油感觉机身不稳,抖动厉害。看不了少4轴起飞的视频,感觉都比较平稳。难道是电机与电调的质量问题?还是其他原因。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电调的油门行程在装机时逐个设定过的,遥控器中心点与传感器都校准过的。

网友A:
调节QQ感度 顺时针拧到7-8点 然后再慢慢修正

网友B:
电调的油门行程要一起设定,不行的话猛推油,看看飞起来是什么情况,正常就行

网友C:
是qq飞控的问题。这飞控我飞了4次就拆了。起飞地面不平会纠正过度然后翻掉,降落也不稳。

网友D:
等待是视频中.....

网友E(2015-03-19):
调调飞控感度我用CC3D朗宁2212紫色,天行者20A,总是自旋怎么回事??难道CC3D就是有这问题,地面站调的妥妥的。另外问1045和1047能差多少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