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机---尾舵机不受控制

楼主(2015-02-09):
怎么设置,尾舵机一会受控制一会不受控制,不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A:
宽频窄频选对了没有?

网友:
什么机机都不说

网友:
检查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频窄频选对了没有?

菜鸟不懂什么是宽频和窄频,求大神给解释一下

楼主:
插头没问题啊,一会好能控制,一会就卡在那里不动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飞越空机,k8陀螺仪,d7e遥控

网友A:
是什么尾舵机?舵机有工作频率,远错的话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尾舵机?舵机有工作频率,远错的话会烧掉

没反应的是9257还有一个是kst515

网友B:
宽频窄频都没有选怎么设置的陀螺仪???你装机的时候有提示选择舵机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宽频窄频都没有选怎么设置的陀螺仪???你装机的时候有提示选择舵机频率的

      舵机频率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频率是这个吗?

你舵机包装上面有后面带us的就是频率

网友A:
KST515和9257都是宽频1520us舵机,K8上面选择这个没有错,选择9251那个选项就是窄频760us,如果选错的话很容易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KST515和9257都是宽频1520us舵机,K8上面选择这个没有错,选择9251那个选项就是窄频760us,如果选错的话很 ...

那个9257没反应,515视频上正常吗?

楼主:
修好了,原来是舵机里缺润滑油了

网友C:
我从一楼看到最后一层,瞬间泪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从一楼看到最后一层,瞬间泪崩了

哈哈,新手理解一下,我也快崩溃了

网友:
好人还是多啊

网友D:
一会好能控制,一会就卡在那里不动了
還說 插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会好能控制,一会就卡在那里不动了
還說 插头没问题

我还以为是连接k8的那个插头呢

网友:
我的前几天也是。。。后来发现是伞齿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