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云台

楼主(2015-02-09):
在TB上看到单轴
云台
都是控制 俯仰 作用 为什么呢? 控制横滚不行吗? 单轴云台效果怎样呢 知道的请发表下 谢过了……

网友A:
横滚自动平衡了,不需要手动控制

网友B:
俯仰 横滚都需控制的

网友C:
单轴 肯定是控制俯仰
横滚只有通过控制飞机来解决
一般风不大的话 飞机不会倾斜很多

网友D:
俯仰为了不同角度的航拍,你调横滚没有必要啊~

网友E:
控制俯仰更合适

网友F:
控制横滚干嘛?横滚要么就自稳,要不就随机身角度FPV穿越用,你要把它控制成什么角度?你歪脖吗?歪脖的话就把显示器歪挂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