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查找“dz”,为何很多通道均有死区?(值不为零)

楼主(2015-02-09):
如题,油门的是我自己调整的。

求教图中其它含义。为何有值?

网友A:
副翼杆在中间时,接收机收到的信号也有一点点跳变,为消除该跳变,在死区范围内的波动被apm忽略了,其他通道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杆在中间时,接收机收到的信号也有一点点跳变,为消除该跳变,在死区范围内的波动被apm忽略了,其 ...

好的,是这样啊,那这系列,应该是非常小的修正参数吧。。多谢~

还是感觉这个单位,这个值,是不是有点儿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是这样啊,那这系列,应该是非常小的修正参数吧。。多谢~

还是感觉这个单位,这个值,是不是有 ...

不大了,以前300多的控,1500的值时,1480到1520内不停的跳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大了,以前300多的控,1500的值时,1480到1520内不停的跳动。

好吧,我的控大概在5之内。。非常好奇经过这些设定之后,各通道的输出曲线得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控上面显示的油门值,和osd显示的不一样?是经过了曲线变换的原因??多谢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的控大概在5之内。。非常好奇经过这些设定之后,各通道的输出曲线得变成什么样子。。。

我现在 ...

差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别多少?

osd显示的是我控上面的2倍左右,什么情况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显示的是我控上面的2倍左右,什么情况呢

控上的量程该不会是-100~10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上的量程该不会是-100~100吧?

不是呀,0-100的,什么情况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