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IOSD数据打不开,求助

楼主(2015-02-09):
   大疆IOSD数据打不开,按照技术支持的方法卸载重新安装数次问题依然如故。换了几台电脑也是一样,让朋友帮着也打不开。同样的数据大疆技术支持可以打开,我用尽所有办法都打不开。不知道是我电脑问题还是怎么回事。X轴应该显示时间可这个实在看不懂。有哪位大神知道解决的办法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新版数据查看器
http://大疆.com/?p=4508

网友B:
一直觉得 dji压根就不想用户打开 反正 iosd记录的数据 用户端能打开的也不一定准,分析来分析区都是干扰 。就tm的一个数据记录 dji搞得这么复杂。你以为是技术上的难点么?不想让你找到真正原因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数据查看器
http://大疆.com/?p=4508

下载了新版,依然不行。但是大疆技术就能打开。奇怪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觉得 dji压根就不想用户打开 反正 iosd记录的数据 用户端能打开的也不一定准,分析来分析区都是干扰 。 ...

真没想到一个数据都不让看

网友:
是ISOD软件的问题   你应该是A2+GH4或者GH3
dji不想让你们看

网友:
我的也是A2+GH4,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问DJI要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