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 改尾无刷,遇到一点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5-02-09):
前些时候朋友们一起忽悠,大家卖了blade NANO cpx 回来玩,真是一波三折啊。

原产有刷电机 飞行20个起落就无力挂了。我们都是3D油门全开,后来联络地平线,到是不错,直接更换了三颗全新的原厂有刷电机,但是没想到回来也就20-30个起落不光主电机完蛋了,尾电机也完蛋了。

哎,干脆直接无刷算了,买了blade的原厂主电机无刷套件,XP-3A刷BLHELI的软件配合12000KV的HP02T,进行改装。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重点来了,XP-3A加电后在飞机和遥控器链接上以后不能马上自检,总要轻微动一下油门才能自检,不知道是都这样,还是我的改装出了什么问题,求玩过这个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
原厂的电调没用过,不过O牌的7A,10A,还有这个XP-3A尾电调,都是需要动一下油门后通过自检的,这个电调就是这样设置的,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上BL,你什麼問題都一次解決。我的BL飛到現在都400多個起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不直接上BL,你什麼問題都一次解決。我的BL飛到現在都400多個起落了。

这是ncpx。。。。
bl怎么卧室玩3d啊?。

网友:
ncpx有必要改尾无刷么? 炸坏尾电机多心疼啊。。。
觉得不够力就用7mm的尾马达就好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ncpx。。。。
bl怎么卧室玩3d啊?。

MCPX bl不能在卧室玩3d還能在那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PX bl不能在卧室玩3d還能在那玩?

你是自己改的mcpxbl还是原厂的?

话说我有原厂的mcpx bl  暴力的一逼
卧室里完全hold不住 , 而且机子不够灵活。可能是原配浆比较重的原因

我mcpx bl只在室外或者体育馆玩。。。 家里实在怕砍东西

不过我家里翻过180cfx, 两个操控不是一个等级的,按说180cfx比 mcpxbl 威力大多了,但是我敢家里玩180cfx,不敢玩mcpx bl。。。。

网友C:
其实至于要BL 还是ncpx还是450才能玩卧室,要取决于多大的卧室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改的mcpxbl还是原厂的?

话说我有原厂的mcpx bl  暴力的一逼

說到在家裏玩真是危險,上次我就差點砍了電視,還好沒有,MCPX BL在家裏玩真是有點危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至于要BL 还是ncpx还是450才能玩卧室,要取决于多大的卧室咯

还要看技术,高手给个床大小的地方就能飞 hard 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