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5-02-09):
控电接反了,现在通电么反应,没看到哪里坏了,问题应该出在哪里

网友A:
运气好的话,控电源进线相关的原件坏了。

楼主:
有个78l05好像烧了,我用7144接上不好使

网友B:
应该只是电源部分。最好返厂修一修。

网友C:
换一只稳压管就行 注意检查一下旁边二只电解电容也有可能坏了

楼主:
换了个稳压管,现在开机一切都正常,但是开接收机没有反应。

网友D:
估计是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