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轮的阻力

楼主(2015-02-09):
机轮是要顺滑无比,减少起飞阻力?
还是要有点阻力,缩短降落滑跑距离?

网友:
带刹车怎么样?

网友:
摩擦,摩擦

网友:
是魔鬼的步伐

网友:
当然起飞顺滑好,降落时带点刹车。

网友:
还是炸了吧

楼主:
我是看敏定的轮轴是用普通底盒的螺丝杆做的
弱电工程中用得很好

丝杆上套轮子,轮芯很容易磨花的,然后就给磨废了。
给丝杆抹了些润脂油好了点,
后来又想给丝杆套段热缩管,再加些润脂油,再套轮子,声音更柔和了

买配件时又买了轮轴杆是光滑的那种,套上轮子,紧上轮挡,轮子能转动
但不像原来一拔还能持续转个五六圈,顶多转个半圈。
在地上轻轻推出机身,还是能滑行个三五米远的。

也就想到这个好一些轮轴杆,到底是让轮更顺滑,还是要给轮子稍留点阻力。
也就是这个帖子的疑问。

各有各的好处,
阻力大对起飞有影响,但动力足够也不是问题。
阻力小对降落有影响,但第四边出弯合适且速度消耗得合适,地面滑行距离也不会太长。

新手就是会纠结这些小问题

网友:
首先是起飞顺滑,降落时有可控的刹车更好

楼主:
这个是明白的,

泡沫机前拉机应该用不上这个功能,
估计涵道机会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