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反桨的效率,找到绝对权威的资料了,老高的坚持或许 ...
同轴反桨的效率,找到绝对权威的资料了,老高的坚持或许是正确的

楼主(2015-02-09):
老高一直说同轴反桨的效率较高,我不信,所以一直寻找理论支持,结果是……现在我信了……
这个研究的是潜水艇的桨效,被维基百科引用在了飞机螺旋桨的条目里面。
结论是:在低速巡航的状态下,螺旋桨叶片的叶尖会形成切向的空气涡流,这种涡流会造成一定的能量损失。在完美的设计下,同轴反转螺旋桨两组叶片转动时产生的涡流会互相抵消,将涡流造成的能量损失降到最低。由于消除了叶尖的空气涡流,同轴反转螺旋桨比一般螺旋桨能增加约6%-16%的效率。
参考文献来自于麻省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详见
http://dspace.mit.edu/handle/1721.1/61906

楼主:
Y6,X8要火的节奏……

网友A:
我印象老高从来没说过同轴反桨效率高,相同功率下,同轴反桨效率肯定会降低。
因为减少了机臂和零件的重量,双层桨的飞行器不比单层桨差多少。

网友B:
看来的继续攻读英语了

网友C:
注意 完美的设计
多轴这种粗制滥造没有匹配的动力系统想也不用想,不可能比单层效率高
更何况多轴的共轴反桨还要用转速差来转向,就更不可能兼顾效率了
不过在多轴这种东西上,有很多比效率来的更重要的东西,所以共轴反桨还是有很大生存空间的
好处很多,但是不要谈效率

网友D:
在完美的设计下,关键就是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