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特么折腾疯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2-09):
穿越机装好有段时间了,5.8G图传干扰严重,没办法飞啊!
大神啊,您在哪里?
配置:
1)图传5.8G/600mw,三叶草,使用频段5665;
2)接收机RC832,四叶草。
http://www.tudou.com/v/W_5IXhBCyGw/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附装机照片供分析用。

网友A:
不懂,但想问个问题,你挂那么多东西航时多少?

网友:
要我说  你把电调放在机臂上,然后 图传供电中间串个滤波稳压的东西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但想问个问题,你挂那么多东西航时多少?

8分钟左右

网友:
一个一个因素排除啊,先单独供电确认图传接收没有问题,再把图传拆下来线引长一点,看是不是其他设备干扰。找到问题点自然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帮顶,我新装的也和你这个差不多啊,不推油门正常,一推油门OSD的数据闪得很厉害。

网友:
你之前不是说没干扰的嘛。。。把图传全部用锡纸裹起来,我试过有用,我是懒得把飞机拆开了给电调层垫锡纸,于是裹了图传,效果还不错

网友B:
哦还有,你那位置不行,我试过那位置裹了锡纸也不行,放到上面那层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你那位置不行,我试过那位置裹了锡纸也不行,放到上面那层板就好了

顶板也放过了,不行,还是一样。

网友C:
情人节马上到了,楼主可以用送的巧克力里的锡纸试试!电调和图传都包上,效果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情人节马上到了,楼主可以用送的巧克力里的锡纸试试!电调和图传都包上,效果杠杠的!

下午我把四个电调包的那个严实,结果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午我把四个电调包的那个严实,结果没用。

我之前和楼主一个问题,后来包上就解决了!实在不行只能用排除法了,找个模友,一样一样的换上试试。

网友D:
1-你试下图传信号线改屏蔽线会不会好点!?  2-视频线先不经过 OSD会不会这样!?  3-视频线是不是和电调靠的很近!?

网友E:
先把图传和摄像头单独拎出来拉距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图传和摄像头单独拎出来拉距看看

拉距测试做过了,效果非常之好,就是一上天就不行了。

网友:
图传单独供电啊,或者用12v稳压

网友:
楼主的图传能换频率吗,多换几个频率,之间跨度大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你试下图传信号线改屏蔽线会不会好点!?  2-视频线先不经过 OSD会不会这样!?  3-视频线是不是和电调靠 ...

网友:
结果怎样啊楼主,要不上个视频看看怎么干扰。大伙乐呵乐呵。
PS:我看了一下你现在的视频,我感觉是接触不良,我之前碰到的情况和你差不多,你仔细看一下所有的接插件,逐个晃动一下,电源线,电源焊盘也要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