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ision plus 改装想法, 不知能否实现?

楼主(2015-02-09):
很多人都在山寨精灵2, 我却想把正品精灵2 的动力和机架都换掉。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为了可以用vision app 应用, 图传+飞行参数+相机控制+地面站 啥都有了。 而单独买飞控自己装却很难实现。

如果自己装,顶多模拟图传+osd,还要再自己买屏幕。  要用地面站的话还要另买蓝牙电台,相机也没法控制,哪有vision plus 这么爽锕。

如果可以的话,换上大容量电池,好点的电机和桨,再加上碳纤维机架,续航就能上去了。

我看调参软件里面有感度调节,所以缺的应该就是破解电池了吧?

网友:
想法不错,,,,电池破解  请转 T宝 已经 有了

网友:
电池早被越狱了哈
还有即使能换别的机架和电机电调,也只能3S。。。中心板又得改

网友:
我也想装一个

楼主:
目前的想法:

飞越650 或者 U580 机架 (飞越的也许更好, 有个头罩GPS模块就可以完美移植,只能用塑料的哪个,碳纤维的那个会影响信号接收)
大疆 E800 动力系统 + 6S电池 用个15安时的电池悬停50分钟应该没问题(悟 空载2.5公斤,5安时电池能飞22分钟, 自己装的话,由于没有变形结构+精灵2轻量级设计,空载应该在1.5公斤左右)
H3-3D 的XA挂载套件, 孔位和Vision Plus 的云台一样
电池其实可以自己改装,把控制板拆出来再换个接头就是了 很简单
在配个22.2V转11.1V的电源转换模块给主板供电就行了 淘宝上也就十多块钱一个,最大3A输出(主板+相机+云台 只有最大900ma的电流)
动力好了续航上去了, 接收机和中继的天线也可以改下,T宝上有增程 套件, 可以把WIFI和遥控信号增加到1.5公里左右。
还有个想法就是再配个1.2G 的图传+摄像头 玩FPV , 这样就基本完美了。  目前还在策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