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控HCP100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D7E已刷固件,加24L01高频头,已对频HCP100,但舵机方向不对,选单舵机动螺距只一个舵机动,选120斜盘模式动作基本正常,但副翼方向反向了,控上动反向也不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给份文件你复制到D7E里面models内就可以了
name=FBL100
mixermode=Standard
[radio]
protocol=HiSky
num_channels=6
fixed_id=123456
tx_power=100mW

[channel1]
scalar=70
scalar-=70
template=cyclic2

[channel2]
scalar=70
scalar-=70
template=cyclic1

[channel3]
safetysw=!HOLD0
safetyval=-100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Ch3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15,55,78,85,86,87,88,90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95,94,93,92,90,91,92,93,95
[mixer]
src=THR
dest=Ch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98,97,96,95,96,97,98,100

[channel4]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RUD
dest=Ch4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1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RUD
dest=Ch4
switch=FMODE2
curvetype=expo
points=0,0

[channel6]
scalar=65
scalar-=65
template=cyclic3

[channel7]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calar=8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1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mixer]
src=FMODE0
dest=Ch7
switch=FMODE2
scalar=50
curvetype=fixed

[virtchan1]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calar=4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1
scalar=6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AIL
dest=Virt1
switch=FMODE2
scalar=7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2]
template=expo_dr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calar=4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1
scalar=6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mixer]
src=ELE
dest=Virt2
switch=FMODE2
scalar=75
curvetype=expo
points=0,0

[virtchan3]
template=complex
[mixer]
src=THR
dest=Virt3
curvetype=9point
points=-5,-4,-3,-2,0,22,45,67,9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1
curvetype=9point
points=-90,-68,-45,-23,0,22,45,67,9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FMODE2
curvetype=9point
points=-100,-75,-50,-25,0,25,50,75,100
[mixer]
src=THR
dest=Virt3
switch=!HOLD0
curvetype=9point
points=-5,-4,-3,-2,0,22,45,67,90

[trim1]
src=LEFT_V
pos=TRIMLV+
neg=TRIMLV-
[trim2]
src=RIGHT_V
pos=TRIMRV+
neg=TRIMRV-
value=5,0,0
[trim3]
src=LEFT_H
pos=TRIMLH+
neg=TRIMLH-
[trim4]
src=RIGHT_H
pos=TRIMRH+
neg=TRIMRH-
value=-8,0,0
[swash]
type=140
ele_inv=1
ail_mix=50
ele_mix=50
col_mix=50
[timer1]
type=countdown
src=Ch3
time=270
[timer2]
src=Ch3
[safety]
Auto=min
[gui-128x64]
V-trim=59,10,1
H-trim=5,59,3
V-trim=65,10,2
H-trim=74,59,4
Small-box=40,1,Ch3
Small-box=80,18,Timer1
Bargraph=80,31,Ch1
Bargraph=86,31,Ch2
Bargraph=92,31,Ch3
Bargraph=98,31,Ch4
Bargraph=104,31,Ch5
Bargraph=110,31,Ch6
Bargraph=116,31,Ch7
Bargraph=122,31,Ch8
Toggle=4,11,1,64,128,FMODE
Toggle=22,11,0,9,0,HOLD
Battery=102,8
TxPower=102,1
Toggle=13,11,11,12,0,AIL DR
Model=0,22
quickpage1=Throttle curves
quickpage2=Pitch curves
quickpage3=D/R & Exp
quickpage4=Channel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份文件你复制到D7E里面models内就可以了
name=FBL100
mixermode=Standard

谢谢,但我之前已成功控制100S呀,还要加这个文件吗?
已将你的文件复制到D7E的U盘models内,但还是一样的,晕啊

已通过调混控问题已解决,完美爽飞

网友(2015-03-15):
怎么设置? 我飞机刚到家 也是一边倒  期待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之前已成功控制100S呀,还要加这个文件吗?
已将你的文件复制到D7E的U盘models内,但还是一 ...

你好 怎么设置混控  我也是起飞一边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怎么设置混控  我也是起飞一边倒

晕,我从来没有过一边倒,你什么问题都不知道也敢起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