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30A电调,怎么都设置不了油门行程。。求助!

楼主(2015-02-09):
步骤:
1 开遥控,油门摇杆打到最高
2 电调接电,此时电机发出 哔-哔 两声。
3 此时遥控油门摇杆打到最低,电机发出 哔-哔---哔 三声
4 推动油门摇杆,此时电机转动,但是转的非常慢,一秒一圈吧,卡顿一样。。然后转几秒钟后不转了。。
5 手上3块电调,其他2块均无此想象产生。。

求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求救啊。。实在是搞不定了。

网友A:
电调摔坏了吧,我的一个好盈30A也是摔了一次后,从此失去了油门锁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摔坏了吧,我的一个好盈30A也是摔了一次后,从此失去了油门锁定功能

全新的。。。。。。刚刚到货拆出来的。

楼主:
不会吧,包装都拆了。。。

网友:
电机进角调了没有?

网友B:
将电调恢复成出厂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电调恢复成出厂设置试试。。。

恢复过,没用。。。

网友:
是不是电调电机的先接触不良?

网友:
你好 加QQ 1931376576 录个视频发来看看,希望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2015-03-23):
我也碰到过,摔了以后,一个电调失去了50%的油门,在油门50%的时候很慢的转,还是退了吧

网友:
是电机坏了   我又一次电机摔了  结果就出现堵转的现象  换个电机就好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