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自旋钟摆的问题

楼主(2015-02-09):
求教各位大师一个关于自旋钟摆的问题:
      本人自旋钟摆模拟的一塌糊涂,有个疑问请教各位,按直升机空气动力理论,自旋钟摆可以有两种方法:
1、尾巴朝下时,副螺距;尾巴朝上时,正螺距;即一组正负螺距,尾巴旋转一周,就是一个自旋钟摆;大奖侧面轨迹为为锥形。
2、尾巴朝下时,正、副螺距,尾巴各旋转一周;即一组正负螺距,尾巴旋转两周,就是一个自旋钟摆;大奖侧面轨迹为为纺锤形。
求问,我理解的是否正确?

楼主:
第一种,尾巴每180度变化一次螺距。
第二种,尾巴美360度变化一次螺距。

网友A:
跟自旋翻一样吗 半圈翻 一圈翻 两圈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自旋翻一样吗 半圈翻 一圈翻 两圈翻

您这么一解释,这就明白了看来我理解的正确,我太死板了,谢谢指教

网友:
你得模拟器先4个面旋转定点钟摆搞熟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么一解释,这就明白了看来我理解的正确,我太死板了,谢谢指教

自旋翻熟练。就从自旋翻变化到自旋钟摆。。十字钟摆熟练。。。就逐渐加快尾巴旋转速度。也就是自旋钟摆了。。疏通同归,,最后的打杆都是一样的。。看哪种适合你的思维方式。。。。。

网友:
我感觉第二种是的

楼主:
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 ... =%D7%D4%D0%FD%C0%E0
你会自旋翻吗?会的话直接看第二条就好了

楼主:
自旋翻会的

楼主:
以下为转载“苦练中”大师的经验:
首先自旋类动作的练习顺序我认为是正倒飞的自旋悬停→正倒飞的自旋圆周航线→半圈自旋翻→自旋翻→自旋钟摆。
1.练习自旋圆周航线前普通状态下的圆周航线和刷锅动作个人认为一定要会做,这样自旋状态下旋翼面的朝向便能成竹在胸,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
2.自旋钟摆与自旋翻的打舵节奏手法是一样的只不过是舵量不一样,当自旋翻使飞机倾斜到一定你认为适合做摆的角度时舵量一定要适当相比自旋翻要缩小,这样就不会翻过去从而飞出自旋摆。
3.自旋类动作一定要按照顺序循序渐进的练习绝对不要跨级练习否则难度极大

楼主:
有道理啊,谢过了

网友:
呵呵。把你的帖子mark下。改天来学习。顺便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