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米翼展的飞机选电机KV多少?

楼主(2015-02-09):
1米翼展的飞机选电机KV1000?0.9米翼展的飞机选电机KV1400?  0.8米翼展的飞机选电机KV1800?

网友:
没有这种硬性规定,一般前拉就低kv比如980,1000,1400,后推就高kv比如1800,2600,当然2600也能前拉,但是桨那么短,气流给机头挡住了效率不高了。

网友A:
一般看起飞重量和阻力,,,一般900到1米1的,可以用2212 KV1400配8寸桨9寸桨。,当然你起飞不能超过900克左右,一般在800克。如果是80CM或不到点,可以用2208当然也可以用2212  然后用寸桨,1米2 1米4或以上点,基本用2814或2820了,900KV  用9寸 10寸11寸。当然这介前拉机,尾推机都是用小桨高KV,一般的KTF22这种,70翼展65以上,可以用2212 KV2200 配6寸桨,,,再小点轻点的用2208 KV2600 配5寸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起飞重量和阻力,,,一般900到1米1的,可以用2212 KV1400配8寸桨9寸桨。,当然你起飞不能超过900克 ...

总结的全面,学习了。

网友B:
我觉得:配浆这事,原则上配到最大尺寸而产生的反扭对飞机产生的影响不至于太明显最好,就像80翼展的前拉,我觉得配到8-9还可以接受,要是超过10反扭就有点大了。腰推机,大桨也装不上,只能看空间了。尾推和前拉一个原则,但还要考虑一个起飞扫浆的问题。然后根据浆的尺寸去选电机和kv,说的不对,请老鸟一笑而过。起码那是我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配浆这事,原则上配到最大尺寸而产生的反扭对飞机产生的影响不至于太明显最好,就像80翼展的前拉, ...

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