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1400 三相电机 哪儿根线反转?

楼主(2015-02-09):
请大家解释吧,谢谢!

楼主:
电机kv怎么做反转?

网友A:
随便调换任意两根线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调换任意两根线的位置

对了,富斯fs-t6用适合f22吗

网友B:
任何2根线对换,电机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2根线对换,电机就反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任何2根线对换,电机就反转了

富斯fs-t6用适合f22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富斯fs-t6用适合f22吗

fs-t6 不是遥控器吗 这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 英文菜单看熟了没问题。反正也是在视距里飞 我就是t6 没因为遥控距离的问题失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t6 不是遥控器吗 这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 英文菜单看熟了没问题。反正也是在视距里飞 我就是t6 没因为遥 ...

富斯fs-t6 是遥控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富斯fs-t6 是遥控器的

只要你对英文菜单不抵触 不超遥控距离,对于f22来说fs-t6 没什么不适合的

网友C:
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实现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调换两根线就可以实现反转。

知道了 知道了

网友:
对 两根对换

网友:
任意调换2跟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调换任意两根线的位置

请问一下  F22   Kv1400 是新手?  Kv2000以上是高手?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F22   Kv1400 是新手?  Kv2000以上是高手?

Kv1400  F22太灵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F22   Kv1400 是新手?  Kv2000以上是高手?

那不一定 取决于你有什么设备了 kv1400的与kv2200的相比 相同电压下 前者转速慢,对于新手来说 用kv2600的都有 新手嘛。。就弄75cm翼展的,机动性略差但稳定 我就是这样 那两个配置都行,我飞着挺好飞的,我还做了一架翼展65的台风   估计很灵活,我正打算在df22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  F22   Kv1400 是新手?  Kv2000以上是高手?

我正打算在f22上用kv1400 kv2200的两种不同电机 测试那个省电。kv2200的本来就是腰推首选,而kv1400的也可以 稍微慢点儿,就看你手头上有什么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