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身炸变形了怎么办之完美修复

楼主(2015-02-09):
修复前
修复后

很多模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炸机,小炸一般都很容易修复,但是炸的利害的话机身就会严重变形.在这里介绍一个我身边模友教我的方法教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方法很简单:准备一个盘或者一个水桶,用烧开的开水(大概80~90度左右)用盘子装起来,然后把变形的部位放开水里渗泡10分钟左右.(注意如果开水温度太高泡沫会起泡)

网友:
是有这个方法。但是很多人反应会起泡。这个蛮难把握,温度高了会烫坏,温度低了又无效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还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
用吹风机吹试过没有

楼主:
电吹风没用,因为只能汤外面,里面汤不到,所以效果不明显

网友:
我开水冲过,效果不好。LZ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这种方法用过多次,也许不是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认为是“性价比”最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