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调机--尾舵机问题

楼主(2015-02-09):
安装上一个尾舵机先开始能用,过了一会卡死不动了,换了一个尾舵机打完舵不归中,  陀螺仪是k8的,这个怎么办啊

网友A:
在k8软件里陀机型号选好,如果没有找到你陀机型号,请选第一项。要选好陀机型号才把陀机线插上

网友B:
打完舵不归中是对的。K8里舵机类型、方向、极限都要设置正确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8软件里陀机型号选好,如果没有找到你陀机型号,请选第一项。要选好陀机型号才把陀机线插上

选好了型号,试了一下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完舵不归中是对的。K8里舵机类型、方向、极限都要设置正确才行

一会我上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完舵不归中是对的。K8里舵机类型、方向、极限都要设置正确才行

第一个舵机干脆没反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舵机干脆没反应了

是什么陀机了,发出来有人用了会答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陀机了,发出来有人用了会答你的

没反应的是9257还有一个是kst515

楼主:
视频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着觉得正常,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觉得正常,楼下补充

正常吗?

网友B:
视频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是正常的

那怎样调反应快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觉得正常,楼下补充

那那个插上没反应的舵机是烧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插上没反应的舵机是烧了吗?

修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那个插上没反应的舵机是烧了吗?

不插k8,直接插接收rudd通道,然后通电,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没反应就有可能噢

楼主:
原来是舵机里缺润滑油了

楼主:
弄了点润滑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插k8,直接插接收rudd通道,然后通电,看有没有反应,如果没反应就有可能噢

尾舵机不归中是正常的吗?

网友C:
是呀,正常的~锁尾模式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呀,正常的~锁尾模式就是这样

华科尔的02s好像尾舵机就归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的02s好像尾舵机就归中吧?

不会啊我的不回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舵机不归中是正常的吗?

正常,只有在调试状态才会回中,普通状态下是不回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