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坏了,有人会修吗

楼主(2015-02-09):
b6充电器,拔电池充电线的时候,一根线拔出来是不小心碰到了平衡插口,冒了下火花,现在不能进行平衡充了,插上平衡头,3s电池有6个电压显示,是什么烧坏了?

网友:
B6?扔了换新的

楼主:
靠,你的真简单

网友A:
几十块的东西,换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的东西,换新的吧

去了100买的

网友B:
100的东西,修要90,你修吗?哦,对 了,还有运费哦

网友C:
我修过两个B6了,看是什么东西烧了吧。

网友:
B6真没必要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的东西,修要90,你修吗?哦,对 了,还有运费哦

想自己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过两个B6了,看是什么东西烧了吧。

拆开看了,看不出什么坏了,估计是平衡电路烧通路了,导致3s电池插上,有6个电压显示,根据这你知道坏什么了不?

网友C:
有闻到烧焦的味道吗?

网友D:
电流过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闻到烧焦的味道吗?

没闻到,里面有没看到烧焦,是把电池负极插在充电口上,正极线不小心碰到了平衡接口,打了下火,就不能平衡充了

楼主:
里面有没看到烧焦,是把电池负极插在充电口上,正极线不小心碰到了平衡接口,打了下火,就不能平衡充了

网友(2017-05-07):
我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怎么修的?

网友:
自己要是懂电路的话可以修修试试。 不会修就别浪费时间了,以前坏的电源 充电器 舵机 电调总想自己修好,实践证明白浪费时间了。如果几百块的东西可以考虑返厂家修,几十块钱的东西维修费加来回邮费够买新的了。我的建议是不修再买一个,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