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空压机,通过气嘴为车刀和铣刀降温可行吗?

楼主(2015-02-09):
有个想法,用空压机,通过气嘴为车、铣刀降温,大家出出注意,做过的朋友说说。能行吗?

用这么大的空压机行吗

网友A:
可以的,现在工业上的干式切削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现在工业上的干式切削就是这样的

谢谢朋友。

网友:
压缩机接涡流管,出来的是冷空气

网友:
这么小个JJ,

网友:
完全不够用。

网友B:
  空冷可以 但楼主所示的机太小了 真的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冷可以 但楼主所示的机太小了 真的太小了

汽缸是36升的,不够吗.太大了,工作间放不下.

网友:
      那不是气缸36是汽包36升,这个压缩机功率小气缸行程也小,没有活塞环,没有活塞小头销,只有个橡皮碗起密封作用,楼主不如找个汽车刹车泵的压缩机再配功率大的电机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缸是36升的,不够吗.太大了,工作间放不下.

你可以试一下就简单点装上吹气* 试一下  估计气泵一会儿就要启动 除非你不怕吵 让气泵不停的开着

网友C:
很费气的,小气泵常开有时跟不上,注意安全别吧车屑吹到眼睛里,还是太平点用油和冷却液吧。

网友:
一般的气冷效果肯定不如水冷。

网友:
气泵的储气罐不是最主要的指标。。。汽缸排气量才是主要的。。。没生产出来再大的罐都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费气的,小气泵常开有时跟不上,注意安全别吧车屑吹到眼睛里,还是太平点用油和冷却液吧。

不会的朋友;我车铣时都带防护面罩。为什么想用气吹呢,因为用水冷和油冷降温太难清理,工作面太脏。

楼主:
自己DIY,加工量不会太大,走完一刀,就1-3分钟,然后休息一下,测量。所以想每次气能供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想选用上海捷豹2530无油静音气泵空压机, 比其它空压机噪声小多了。家用,不能吵到左右邻居。

网友D:
要是车深孔或者洗深槽  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是车深孔或者洗深槽  咋办

还没有车过深孔和铣过深槽,没有经验。如果以后车到,气吹可能就无法满足要求了;只有用冷却液了。

网友:
要达到好的效果,气冷比用冷却液复杂得多。。。超精密车床气冷多。。。

网友(2015-03-15):
楼主的图片中空压机机头在二手市场见过

网友:
液体密度远高于气体,还是用切削液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