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电机启动时不同步

楼主(2015-02-09):
新手刚接触 qq飞控
经过一番辛苦 终于解锁了 但是发现不能重新上锁 每次都要直接拔电池
另外  四个电机启动时不同步 往往都是有两只先转 油门再增大 其他的才转
是不是跟没固定好飞控有关

楼主:
补充 好盈的电调 油门行程已经设定了

网友:
没固定飞控,出现这个问题很正常,另外,飞控要固定水平,否则解锁受陀螺仪的影响,位置低的一段,电机转速会比位置高的来得快

网友:
我也是,舍弃了空中停机做动作的机能,把油门启动时候设定为怠速运转就好了,这样就不用担心零油门时候电机停机,我之前就这样空中停机再全油门结果启动慢的电机导致飞机直翻滚炸机